联想K43加电无显

楼主(2012-05-23):
代码卡已经跑60了但没有显示,BIOS刷过,显卡换过,换了块屏试了下也无显,原显卡是640的,换了个630的不知有没有影响。有没有遇到过的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个原因可多了  可能不是显卡的问题撒

网友:
电流跑多少

网友:
肯定是不能代用的呀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