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灯管位置变的很烫~

楼主(2012-05-23):
     之前是开机闪下灭,但是绿灯一直亮着,可以说明驱动板没问题~后来换了高压后,今天顾客又拿来了~用一段时间后,屏幕上方灯管位置巨烫感觉要爆炸了,导致屏幕角落位置出现黑块,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请高手能指点一二~

07年的福建制造的杂牌19寸显示器~电源是外置式的~
       是不是 没有灯管胶圈会导致这种情况?

补充内容 (2012-5-24 10:25):
今天又开机闪下,绿灯长亮,发现我换的高压板高压包烧掉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高压板质量不好,还是?请高手否指点一二谢谢了~我是新手~

网友:
本身就是灯管的问题,你替换了高压板,由于你的替换的高压板保护这块做的不灵敏,灯管有问题不启动保护,,。灯管严重发热导致的

网友:
同意楼主观点.

网友:
那应该怎么弄呢?我确实不是很清楚~换灯管还是高压保护做灵敏?

网友:
我建议先换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