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3000 g430跑CPU 不亮机

楼主(2012-05-23):
大家好,遇到一台联想 G430的机器,本来机器是做系统的,安装好后,没有管它,等一会看它黑屏了,以为是没有电池了,接上适配器上,开机不亮机了!!电流有跳变 显卡是G98-630 重新做了一下没有效果  南桥也加焊了,没用。大伙帮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地方的问题?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呢?

网友:
有可能吗,先放下电试试

网友:
刷一个BIOS看一下咯

网友:
先按一下键盘上得内外屏转换看一下有没有反应,有得话就重点找内屏电路

网友:
```外接能亮不。

网友:
这你不得亏死了。。修好吧。。

网友:
电流有跳变 是正常跳3下吗 ?

网友:
是不是BIOS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刷了BIOS也不行

网友:
BIOS你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