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出现反相效果

楼主(2012-05-23):
一台Dell 19寸的显示器,显示出来的画面出现反相效果,就是本应是黑色的变成白色,白色的变成黑色。跟胶卷相机照出来的底片差不多。以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确认过是屏有问题的,但就是不知道屏什么地方有问题会这样,请教下。有没有修好的可能性。
图为显示迅维网首页的画面。

网友:
这问题一般就换换屏上面的大芯片 行就行 不行就扔了

网友:
显示器的型号是不是E198WFPf,如果是的话,三星的屏的话,就是屏坏了,通病,垃圾屏

网友:
逻辑板出问题了

网友:
不行就跟客户说换了吗,这种问题很严重的 。

网友A:
前期有人问过,你找屏板上一个可调电位器,那个坏了。

网友:
能显像屏幕本身没坏吧,是里面驱动版的问题吧,修不好就换一个呗

网友:
换电位器好的路过

网友:
液晶面板是好的,是电路的问题,包括屏电路,驱动板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B:
各位 遇上屏坏的..一定要报上屏的型号...凭经验 看到这个画面.就应该是VCOM出了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看看学习经验

网友:
修屏高手啊,新手问一句,报上屏型号的目的是什么,是想凭屏型号,然后根据经验来判断故障点吗?

网友:
先查下VGH电压是不是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 遇上屏坏的..一定要报上屏的型号...凭经验 看到这个画面.就应该是VCOM出了问题

思路和我相同

网友:
没遇到过,修好了说下楼主,学习。

网友:
说实在的还真没有遇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期有人问过,你找屏板上一个可调电位器,那个坏了。

按6楼所说的换可调电阻后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确认不是可调电阻的问题。不知道屏电路里面的可调电阻起什么作用的呢?知道的告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6楼所说的换可调电阻后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确认不是可调电阻的问题。不知道屏电路里面的可调电阻起什么作 ...

换电位器测一下电位器三个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