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2-05-23):
今天收到一台 HP 510机子。
待机正常,开机电流上到0.2掉到待机状态,然后又自动开机。反反复复的开机掉电。
请问下那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
会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你查一下哪里短路了,先把短路的找出来

网友:
看下那里电压没出来啊。。还有就是先装上CMOS电池。。HP的没电池。。会自动开机。。这是首先要排除的。。接着就是查电压线路拉。

网友:
是有一组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一般这个机子都CPU电路出不来会这样

网友(2014-07-12):
老板子,有电压没出来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