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与驱动电机接口的部位触点接触不良,怎么处理?

楼主(2012-05-23):
硬盘电路板与驱动电机接口部位的几个触点,接触不良,可能是遇过水,锈蚀状,请问怎么处理?

用无水酒精可以吗?或是用洗板水?

我用纸擦,没什么用。

菜鸟求肋

网友:
把触点用橡皮(蓝色的颗粒比较粗)擦干净。再用镊子把电路板的簧片轻轻拨起一点点。

网友:
楼上正解,大部分硬盘出点都有氧化。

网友:
再不行的话  就飞线。

网友:
谢 谢楼上的各位,用橡皮解决问题。

谢谢

网友:
用烙铁吧解除点镀锡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用那种专门的钢笔圆珠笔橡皮
也就是含沙的
那个最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