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aoc tft19w80ps 开关等一闪一闪

楼主(2012-05-23):
   今天接到一个显示器  那过来的时候是开起来亮一下就黑掉了   怀疑是高压问题 忙就没拆开修第二天打开突然开关灯亮一下黑一下   屏也一亮一黑的

网友:
这种情况:1.高压问题或者电容鼓包,2:12V 5V不稳定,重点还是查电源一体板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板部分

网友:
能具体说下嘛

网友:
灯管测测是不是灯管的事情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