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笔记本,不加电,请高手指点迷经。

楼主(2012-05-23):
开始时I/O烫手,待机0.82A,换过I/O之后好了,待机变成0.04A了,在论坛查这个型号机器的信息,这个待机电流基本正常,但还是不上电,测试开关到I/O有跳变,根据图纸59页的时序,按开关键之后,I/O应该输出SUS_ON,但是没有输出,测试I/O供电,时钟,均正常,测试EC_FLASH_SPI_CS#没有跳变,没有电压,换过2个I/O,都是一样,还给挂在EC上的FLASH刷过BIOS,这个主板是I5的,桥和EC都挂有BIOS,根据时序图看,桥挂的BIOS程序应该是不参与开机的,SUS_ON至少与桥挂接的BIOS无关。
请高手帮我分析分析,问题出在哪?EC_FLASH_SPI_CS#没有电压一定是不正常的吧?这个EC_FLASH_SPI_CS#是直接与I/O相连的,像这种情况,CS#连电压都没有,应该是I/O的原因,还是BIOS程序的原因呢?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测试下去了。

网友:
第(4)步的+3.3V_ALW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看到南桥的信号有没有。南桥有没有信号反快回来。。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SUSON 都没出来 南桥没供电怎么工作

网友A:
你先看看BIOS 12 56 有没有电压 如果其中以个脚有电压你就刷BIOS 如果都没有 还是查EC 工作条件 复工你看下 还有需要检测下EC BIOS 的供电 还有 7 3 脚位

网友:
高手出来说一下啊

网友:
有待机电流,待机电压正常吗?

网友:
南桥的S4 S5有没有发出来啊?

网友:
那个电压都正常,我准备把南桥的BIOS在刷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BIOS 12 56 有没有电压 如果其中以个脚有电压你就刷BIOS 如果都没有 还是查EC 工作条件 复工你看下 ...

我又测试了一下,只有第6脚EC_FLASH_SPI_CLK有1.8V电压,时钟33M也正常,其他都没电压,咋回事呢?

网友:
现在看来南桥的可能性比较高了  3楼有说到  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