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1PME-S2。无内存电压

楼主(2012-05-23):
单桥的主板。貌似是雷批的。开始是IO很烫,然后换了个一样的,但是怎么会没有内存电压呢?CPU有1.6的电压。复位灯常亮,估计CPU没有工作。换了CPU还是不行 ,2脚4脚有5V电压。9脚那里是什么就不知道了。没有电压,4脚PWOK也没有电压 12脚1脚没有输出控制信号,WQ25和WQ26截止。请大家帮忙……

网友:
11脚有没有电压,,自举升压没电压,IC也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A:
内存电压没有 怎么可能有核心电压1.6V?

AMD 的没内存电压憋气动,但是INTER的没内存电压,不影响VCORE!
时序不是死的,不一定要有内存电压后才会有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电压没有 怎么可能有核心电压1.6V?

谁说的 CPU有供电内存就一定有供电的。

网友(点评):
我修过的板 从来没有见过有核心供电而没有内存供电 也许我个真的没见过

网友:
先看看上管有没有3.3V输入(没有跑线或飞个线过来),再测测两管控制电压正常不,(正常换管,供电没短路的情况下)不正常查W83320供电有没,反馈端线路正常不,自举升压正常不,还有那个PG有没有收到,VREF信号过来没有(一班为高电平控制),旁边的元件也都查查,如果都没问题,换IC肯定能好

网友:
这种IC 我一般是直接更换 好的几率比较大 不行再分析电路

网友:
呵呵。修好了。直接换桥的。先是9脚VRAM_REF没有电压。现在1.2V。4脚PWOK没有电压。现在有了。5V、1脚的控制电压也有了。1.96V。12脚的控制电压也有了。5V.内存电压1.8V也来了。CPU先的电压是1.6V,现在是1.3V。主板已经点亮了。大家学习学习哦。

网友:
哇,这样啊、

网友:
首先把所有的供电先查出来,然后再去做其它的,这样可以解决一部份问题!

网友:
那么好啊

网友:
CPU那有1.6V的电压啊,如果是二代的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