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IPM45主板跑1D 01 02 04

楼主(2012-05-23):
今天修了一块长城IPM45主板跑1D 01 02 04,按照套路刷BIOS,换IO。还是一样。到论坛看到一个帖子说与时钟还有关系。就用放大镜到时钟芯片看,就发现了一个MOS管(K70)破裂了。K72是接(9LPRS552AGLF)时钟芯片(15)脚的。找不到时钟芯片的PDF资料,不知道15脚是什么功能。
可是先用示波器测试了时钟芯片已经正常的时钟输出啊。

网友:
这种板好多问题是出在了CPU座子上面

网友:
你换MOS 好了吗

网友:
先换掉MOS管啊,K72 不行真是 时钟坏了啊

网友:
看到问题就要换啊

网友:
有这种情况,K72是一种小三极管的型号,内存的两个脚119-SDA和120-SCL是系统管理总线,它是经过K72三极管再与时钟芯片相连的。所以,;楼主说与时钟芯片有关,也是有道理的。

网友:
这个说不准的,有可能是MOS管有可能是三极管。最好是拆下来测一下,不行的话找图纸

网友:
可能是时钟的开启信号    看看上面是不是有3.3的电压

网友:
板子已经修好了,就是K72坏了。

网友:
学习啦,不错的主题!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看到坏的地方,先换了再查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