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2000不开机

楼主(2012-05-23):
acer2000待机,开关脚无3.3V,不触发。

网友:
换了3V电源芯片,就烧了芯片啊

网友:
查一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了

网友:
用开关正极查出,3。3V是触发前还是触发后出来的,别修了半天告诉你是触发后出来的就悲剧了。如果你有图纸可以无视。。

网友:
无图纸啊,无法跑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