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通电后,蓝色,绿色,红色,白色。黑色轮流的变

楼主(2012-05-23):
一台惠建电子980B液晶显示器通电后,屏上蓝色,绿色,红色,白色。黑色轮流的变,主机开机后能正常显示,但一关闭主机,显示器就变成这样,而且无法使用开关关闭显示器,只能断电.请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
写程序吧,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一般解决

网友(点评):
请问在哪里设置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一台。换了个电源板就好了

网友:
正常显示开关键起作用吗?我遇见几台没信号就出现颜色变化。没信号颜色变化应该是正常的 。

网友(点评):
有的是这样,有的可不是啊,DELL和三星坏了常有这种现象啊。

网友:
是不是液晶屏进入自检模式了

网友:
没信号时颜色变化有的显示器是正常的 。
看看按键有没有问题。

网友:
重新设置显示器,取消自校检。

网友:
什么牌子的?  你这种的话 HKC 就是工厂的信号没关  不知道你是不是HKC 呵呵

网友:
应该屏线坏了吧.换根屏线试

网友:
我都遇过这问题都没解决,但不影响~

网友:
无法使用开关关显示器,检查开关,变色是显示器自检功能,正常呀 。

网友:
是不是灯管问题,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老化与那个现象无关吧。

我接过一台这样的显示器,连上电脑,红 蓝 绿什么的闪过去又显示正常了,就是颜色偏红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进入了自检(也称老化)模式..应该是个软故障.

网友:
检查下开关键然后刷程序吧~如果还不行就改驱动板吧- -~

网友:
向楼主这种情况的 如果案件没问题  就差驱动板  如楼上所说不行就改驱动板把

网友:
你不是改了高压条 ?你这个没准是控制脚出问题了 像是接的亮度调节

网友:
看能恢复出厂么 一般恢复了就好了 联想也经常有这样的

网友:
自检功能,是正常的,如果按键不能关的话,,先看按键有没有电压,,然后果断刷程序

网友:
唉,,,,,,
这样的问题,,,竟然有人说是高压的问题,还有说是电源板的问题,,,
真是胡扯淡,,,
开主机后能正常显示,可能是硬性的故障?
按出进入菜单恢复下出厂设置基本OK,,,,
实在不行刷个程序,,
希望不懂的多看少回,
免的误导发帖求助的兄弟们

网友:
好像正常吧,我也碰到这样的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坏了,我有一台就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