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源黑线和红线和橙线短路

楼主(2012-05-23):
找半天没插到问题

网友:
电源烧坏了吧

网友:
还能修么

网友:
一个新电源 保修一年 才几十个元了 值得一修吗

网友(点评):
电源的确没有维修的价值,但是电源似乎是电脑中最简单的电路板了,对于新手来说是个不错的练手的东西,从基本电路开始学习,逐渐增加维修经验

网友:
打开看一下,里面有没有滤波电容坏。换一下也不费事。

网友:
大电感烧了,或整流管烧了,

网友:
电感烧了也有可能,电源坏了啊。。。。不要修好了。买个新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明显烧掉的元件,没有的话只能跑线了,顺着输出端慢慢往上找吧,关键是电容,整流二极管,这类的元件

网友:
同意楼上的,那两路整流二极管,电容等等重点看看,以前换过不少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