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天运F2000 D5开机不显示维修过程(申请转正)

楼主(2012-05-23):
神舟 天运F2000 D5开机不显示
首先判断是显卡问题,这款机器是集成显卡的
决定换个北桥试试

首先拆桥

拆完桥一看,掉了很多点,心都凉了半截。  这样的板还能修好么?
哎呀~~  不管了, 先装上试试。。。于是用针把掉点的地方一个个挑出来

植锡装上

安装北桥

试机

点亮了,哈哈, 把我激动的。。。。

网友:
一般容易掉的是空脚 没有太大关系的

网友:
艺高人胆大..................

胆子加上好运气

网友:
这个过程确实挺简单    有时也不能完全相信诊断卡  还是要有经验和理论依据的

网友:
楼主很有信心哇,我现在拆个机都心惊肉跳的

网友:
怎么还不能转正?????????

网友:
呵呵,怎么转正

网友:
一般掉的都是空点。。。。。。。要是别的点。肯定不亮的。。。

网友:
楼主很有信心哇

网友:
这个机子北桥坏的挺多的

网友:
= = 呃收藏好了 ... 旁边刚好有一台  不过还在正常状态

网友:
看了楼主的技术   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