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0 屏幕白屏( 请高手帮帮我 )

楼主(2012-05-23):
Acer 4740主板里有粒ADAV 1T, P沟道击穿了,但我更换也不能,换的是不一样ADAV 1T只是代用P沟道而已,之前ADAV 1T, P沟道还没击穿时,是没问题的,现在只有外接有显视,换了屏幕屏线和拖焊屏线接口故障一样白屏

网友(点评):
这个好象没有表达清楚,你知道那个烧了的件是做什么的,不就可以顺着这个路去查呀.

网友:
烧了是P沟道,屏线接口附近,代号Q4

网友:
烧了是这个Q4,请高手帮帮我

网友:
看不到图,那应该是屏的3V供电....换了就行.

网友: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开机白屏外接正常,Q3烧了

网友:
有没有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