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坑爹的维修

楼主(2012-05-23):
联想G450,客户拿过来不亮,一看电流,马上做显卡,开机点亮了,但进了系统两分钟死机,然后重装系统,每次在解压缩跑几下,就死机了。(此时开关机不下10次,机器都能亮的)。换了系统还是一样。马上又拆机做南桥,把南桥一做,从装系统马上ok,高兴的装机了,结果装上不亮,拍下有时候能点亮进系统都正常,一关机,就很难再开启了。当时气啊,又拆机器,又查资料。没有头绪。想想AMD的CPU 有时候会出现这问题,但因特的还没有发现过,现手上有个CPU,那就换个CPU试试吧。结果一装,马上就ok点亮。在装原来的,还是不亮,我就翻来覆去试过好多次,最后确定就CPU坏了。电流看的时候是过了内存的,会跳动几次。不装内存,电流没有啥变化。

补充内容 (2012-5-24 15:01):
对了,装系统在解压缩的时候死机,后来我换了南桥好的。前面加焊第一次管用,第2次不管用,还是换了南桥。

这种问题只有换件才能解决问题。
还真没碰到INTEL的有这问题AMD倒是碰到几次了
INTEL的U都出这种问题?看来U伤不起啊
我也修过一个这样的

网友:
大热了,把CPU弄得性能不良

网友:
有一次修机器的时候发现INTEL的PCU晶体中间有一条裂缝,用手扳一下就可以看的,
也不知道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
G450板子薄容易变形还是真的,不过CPU坏的情况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的确是经验,经常转了很大一个弯子,确发现问题很简单。

网友:
呵呵。。。
AMD的CPU容易坏....HP的我见过多了

网友:
联想的低端机,就是L J

网友:
AMD CPU  根据维修经验  出现这种情况  必须要换个CPU 试试的,会不会之前就不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INTEL 的CPU坏的本本我只碰到DELL的机子
很少有坏的

网友:
AMD的CPU太差了

网友:
      有可能接机的时候就是U的问题,嘿嘿,跑了一圈而已。。。。

网友:
显卡出问题也会烧CPU的,

网友:
这毛病太折腾人了,要坏不坏的而且那么多坏的

网友:
INTEL  CPU一般没问题,AMD的出问题的比较多,尤其是HP CQ40  CPU特别容易坏,坏了不亮,前段时间遇到一个台式主板上的3200+CPU,总是不亮,换了CPU就好了,所以说AMD  CPU容易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