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法上无线网怎么办

楼主(2012-05-23):
笔记本无法上无线网怎么办,求大神指教

网友(点评):
查看无线网络是否启动连接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啊....简单实用
找个朋友互换一下网卡

网友:
楼主,你确定你有无线路由吗。

网友:
你检查下是否把无线网络连接禁止了吧

网友:
是不是把笔记本上的无线网卡关闭了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是认不到硬件还是认得到无线就是老是连不上去?

网友:
无线网卡用最佳驱动 确定无线网络 开关打开 否则可能是网卡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