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疑难问题找答案,高手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2-05-23):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装机9台,其中7台办公,2台客户休息用。9台机器配置一样,全部正品行货,渠道正规,电源是大水牛牌子的,问题如下:办公7台机器在一个房间,每天都用,正常。2台电脑在客户休息室,使用很少,有时很长时间不用,关机的时候排插没拔,排插有电。大约2个月后发现其中1台机器电源坏,同时还有一台以前的主机也是电源坏,检查都是电源2个主电容爆了,以前的机器电源是技展的,也爆。怀疑是电压出问题所致,另换了个杂牌电源。今年5月发现其中一台又出同样问题,其它2台完好。疑问;如果电压问题,房间里3台,第一次为什么爆2台,还有一台完好,第二次爆一台,其它2台完好。如果不是电压问题,会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2-5-24 08:26):
补充:这个房间还有电视等其它电器,在同样环境下都没有出现损害的情况。跟机器一样配置的只有这个房间出现过这个问题,其它各地的都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补充内容 (2012-5-24 08:27):
寻求理论答案,各位高人请踊跃发言。
电脑

网友:
电源一般都是一年包换的,干嘛不拿去保修
同意楼主:
5.0
diy3330091
同意楼主:
保修回来要好长时间的,客户等不及

网友:
电容爆了是过压或是过流,当然跟电压有关系。而你说的那个第一次爆2个第二次爆1个。这有可能是你电源的不稳定造成的。如果电压电流没有越太多就会出现有些爆有些不爆。就像感冒样的如果天气变化太大感冒的人会多但并不是算有的人都会感冒是一个道理的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忽略我
同意楼主:

网友:
易点小弟
同意楼主:

网友:
diy3330091
反对楼主:
呵呵,3个牌子的电源都爆了,跟质量应该无关吧

网友:
华业小金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关机后,一定要断电,否则电源和主板的寿命都会减短。
同意楼主:
5.0
diy3330091
同意楼主:
同意,只是为什么不断电会爆大电容这个问题还没搞清

网友:
当然跟电压有关系 在保内的管它直接换就是了
反对楼主:
5.0
diy3330091
反对楼主:
当然可以保,寻求理论答案,再说爆电容多了,自己也不好说过去,对不对?

网友:
我也是认为是电压过高,电流过大导致的。

网友:
都是这种山寨货,不坏才怪了
有时根本就是电源质量不得力,用料太差,不关电压电流的事
反对楼主:
5.0
diy3330091
反对楼主:
大水牛也算山寨吗?兄弟,不要乱说好不好

网友:
看过福录克的一个宣传片,生产的有一款电能质量监测仪,和数字万用表一样大,可以放在配电箱里,接电线,长时间的监测一个线路的电压,电流,功率等数据,可以采集1个月的数据,然后接到电脑上读出数据,分析电能的各种情况,什么高电压,过电流都能监测出来 , 当然这和修这个电源没有关系,主电容损毁主要还是电容质量问题,可以把坏电容拆开,网上找一找电容失效的相关文章,知道这个电容是怎么坏的.
反对楼主:
5.0
diy3330091
反对楼主:
电脑在长期关机状态下,爆浆的,并且不同的牌子都有这个现象,不会是电容质量问题吧

网友:
关机后,一定要断电,否则电源和主板的寿命都会减短,也可以加装定时器来控制。

网友:
有些坏有些不坏很正常,运气问题

网友:
检查电源电路各个插口环节。
以前遇到过,电源线接触不好,电脑老是死机

网友:
不要迷信品牌(当然品牌很重要)我在富士康做过,很多大品牌在代工是的质量是修出来的!当年的三菱投影机的电源板有哪块不在我的烙铁下得到重生呢?

网友:
用下航嘉的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与电源的质量有关,但与你们的布线也有关。建议换用品牌的带防浪涌的排插,一个排插最好不要超过3台电脑。排插比较好的可选APC之类的。
进一步的改善也可以加一个“节电器”,我现在用的是深圳出的一个“sooor”品牌节电器。原理是利用电容之类的元件滤去户内电网的杂波。等于一个外置的pfc元件。
最彻底的方法是全部使用名牌电源,关键是滤波电路、pfc电路用料一定要扎实。这才是根本之道。
diy3330091
电源名牌,杂牌的都有,都爆过的,一台电脑一个单独的公牛排插。

网友:
主板是哪款?听说过有款主板专门炸电源的
反对楼主:
5.0
diy3330091
反对楼主:
跟主板无关

网友:
主要原因是机器未关机,电脑处于待机状态,到晚上用电负荷小的时候,市电电压会升高,滤波电容这时所负的电压就高,质量不好的话易损坏。办法是关断市电,这样电脑产生故障的机会就少了。

网友:
目前所谓的国内名牌,比较外来名牌在用料上还是有点差距。emi电路基本都有两级,但压敏电阻却不多见。楼主如果试过台达之类的电源都一样爆电容的话,那就只能从布线上找问题了。确保良好接地,没有干扰电器。个人建议还是买个好点的排插试验一下,一个排插拖3台机器不算过分,也有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