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桥米线 G86的惊心修复

楼主(2012-05-23):
客户今天送来一台HP DV2700的想都没想,测都没测叫小工直接取桥重做显卡,是点黑胶的,小工做桥没挂点胶,掉了32个点。放大镜看一下,只有8根是连接点,其他为空点,没办法,给客户报了260,放弃吧有点可惜,换板子吧客户部一定换,利润也不大,硬着头皮飞线完美修复,进系统3D测试OK,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OK,高清电影测试OK。明天通知客户取机。

不多说直接上图。

同意楼主: 4.6 反对楼主: 5.0
做维修也有小工?
看那白胶是AB胶吧!
最多飞过20几根线,确实好用,但是不能装机移动,一点稍微变形都会导致再断线!楼主的,寿命不会很长。
为什么不用绿油呢 应该会更好些吧
不美观不要紧,能用就行
飞的不是很漂亮哟
技术,手工很厉害。

网友A:
LZ固定飞线用的白色胶是什么胶? 不会是热熔胶吧   那玩意可不能用哦  用绿油最好

明明是AB胶

网友:
没刮胶温度掌握好了也不会掉点的

网友:
点黑胶的   求详细讲解.求知识如果大师傅一开始修 应该怎么修?

网友B:
那个胶是哥俩好吗。看颜色很像。

网友:
我遇到这种状况都不知道怎么补,楼主怎么补上的?

网友:
你店里的小伙子是不是硬扯下来的!!做BGA感觉不对劲。拿不起来。就不要硬拿了!!一使劲包你掉点!!!和点黑胶没多大关系。。。我做点黑胶 有时就懒得去掉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2.0
IBM的黑胶你应该懂的
灌在里面了,黑胶也去不掉,得拔下来

网友:
同问白色的胶是什么胶

网友:
那点太好接了吧没有要桥的里面啊

网友C:
白色胶是什么胶???

网友:
要是我绝对没这耐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色胶是什么胶???

应该是白胶棒

网友:
不换显卡的话。。 下次再坏。还得补一次点。。哎。。。

网友:
此胶就是AB胶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AB胶再上BGA不是被毒气给熏的不行??
我也觉得像是

网友:
连接点和无用点的焊盘在放大镜下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
耐心真好,掉了这么多点还补,不过那个白胶不是很好,应该买瓶绿油,那个一瓶能够用好几年了。

网友:
我觉得白胶是玻璃胶吧!!!

网友:
没什么,哥飞过比你更 密集的线

网友:
看这线飞的,生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固定飞线用的白色胶是什么胶? 不会是热熔胶吧   那玩意可不能用哦  用绿油最好

AB胶。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胶是哥俩好吗。看颜色很像。

是的。AB胶啊。从来不用绿油。

网友:
呵呵 楼主飞线技术真没的说的、

网友:
我去 你也不怕返修啊   返修更麻烦

网友:
太不值得了 兄弟 不能夸你 有耐心  这个板子显卡本来就稳定  还接那么多线    浪费时间不说  除非运气好 不回来

网友:
HM平台的线就没这好补了

网友:
。。。。。。。。。 那烤BGA的有味道吗?  502之类的要是烤起来 呛四人哦

网友:
260,是换改良还是重置?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

网友:
应该买瓶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