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老是重启

楼主(2012-05-23):
客户拿过来一台电脑,开机一会就重启,先考虑系统,重装系统重启的频率变小了,有时候一天都正常,但还是有可能,还有就是网卡驱动装不上,就苹果系统有时候也会重启,那位老鸟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先解决散热问题,在查硬件吧

网友:
网卡装不上去 有可能是 打雷造成的 搞不好南桥 也不行儿了

网友(2018-08-12):
修个a1369,反复重启,但win7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