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笔记本维修之HP CQ40黑屏

楼主(2012-05-23):
新手笔记本维修之HP CQ40黑屏
故障机:CQ40 黑屏,
拿到手开机黑屏,先拔了内存擦了下,(这机这个情况很多,内存接触不好),开机,黑屏。
拆开机器,发现显卡被干过了,看了一下是INTEL的机器,显卡是新版的N卡,心想不会这么容易坏显卡,外接试了一下,正常。想换屏线,手上没有,好就量下屏输出吧,测量主板屏接口处没有3V屏供电,高压,19V有,3V开关也没有,难怪黑了,量了一下屏线,发现3V屏供电和高压3V都是通的,有点想不通了。。拿出图纸看了下,(见下面的图)lcdvdd由 Q7和Q8(六角的小三级管,输出二级电压)控制,Q7三脚3V,2脚,5V (正常应是低电平),,1脚的LCDVDD没有输出,明显控制没有启作用,查控制管Q8B(六脚三级管Q8的一组)5脚控制脚没有电压,这个5脚为ENAVDD,这个电压来自GPU显卡芯片(心里暗想,真的显卡坏了?)后一想,不对啊,外接有的,说明显卡基本正常的,后来查资料得知这个电压,必需是主板检测到了屏才有输出,心里有数了,肯定是屏线断了,马上拆开屏线,果然有一根线断了。。接上,开机,正常输出了。。看来有必要买几根CQ40的屏线。。。呵呵

今天先到这吧,acer 4738 的维修过程,明天先。。。

这等技术绝非新手啊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不错

网友:
CQ40 显卡坏也会导致内接不显 外接显示 的 但楼主考率的还算周到啊

网友:
后来发现这机上次修的人还刷过BIOS,导致开机报错,我又刷了下BIOS

网友:
楼主很细心修机器,电路也不错。我们做维修的就要这样专注。学习了。

网友:
很专业吗,楼住

网友A:
外接显示器能亮 说明问题出在屏线高压和屏上了

同意楼主: 3.9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外接能亮只说明,显卡外接的部分是好的 不能保证整个显卡是好的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有例外,象V3000等机器,显卡出问题后,外接会一切正常,可内屏就是不显。

qun526643604 -5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下。

网友:
非常细心

网友:
你这屏下面有亮线呀

网友:
看得真仔细
AM2

网友:
楼主真仔细

网友:
看得很仔细啊

网友:
分析检查蛮仔细的吗

网友:
这叫EDID,还有屏线也不用备那么多,一般接一下就可以了,用过1年问题不大,花那钱干啥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本来是没有显示的  加汗显卡可以显示了    以为好了   装起来开机显示了一次  可以进系统    但是装完过后就没有显示了    接外接完全正常    以为还是显卡问题    又加汗了一次  还是一样    测了一下屏供电没有   是屏供电的开启信号没有出来     这信号是从显卡里面出来的     应该是显卡坏了   明天换个显卡看看行不行    另外问下  先要检测到屏才出这个电压      检测屏一般是那一个信号来的     呵呵

补充内容 (2012-5-26 22:23):
修好了   是接口脏了

网友:
你也是人才,一般不会碰到屏线的吧
同意楼主
AM2

网友:
CLK DATA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5225-1-1.html原来是这个

网友:
外接好也不一定是显卡好,具体还要看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本来是没有显示的  加汗显卡可以显示了    以为好了   装起来开机显示了一次  可以进系统    但是 ...

是通过I2C 总线 检测的在屏借口出找CLK DATA  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通过I2C 总线 检测的在屏借口出找CLK DATA  就行

怎样才算检测到屏??????????电压  还是  ??????

网友:
好家伙,拆的够彻底的

网友:
呵呵,CQ系列的屏线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Q7三脚3V,2脚,5V 都正常'"
这里2脚应是低电平正常  楼主笔误了吧

网友:
确实,谢谢

网友D:
LZ分析得很好,吸收了。起码看得很清楚。

网友:
头像好强大

网友:
昨天才换过一根CQ40的屏线,难道又是一个通病?

AM2

网友:
貌似 屏线 确实坏的 挺多的。。。。 不是 10 条 8 条的 了

网友:
有图纸什么都好说。

网友:
我也碰到不同角度打开屏,屏闪的情况,换了一根CQ40的屏线,搞定。不过在华强北买的时候被奸商宰了,晕

网友:
CQ40因为出来的时候性价比高,好像还绑定电信什么的搞了一些活动,所以出货量比较大,出问题的也多。

网友:
我上次也修过一个这样的问题的。也是屏线短了一根。CQ40是不是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l楼主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这可不错啊。总的来说又是学到一点啊。。

网友:
维修的成就感啊
同意楼主:
5.0
AM2
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分析得很好,吸收了。起码看得很清楚。
过奖过奖!

网友:
排线是通病来着

网友:
又是屏线的事,遇到很多了!也有一部分是屏线接口松了,今天 就遇见一台,问题现象就跟屏坏的一样,结果接口松了。。。

网友:
要是我修定会先加焊显卡!思路很好!赞一个,受教!

网友:
CQ系列的黑屏可以先考虑一下排线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啊,底子不错啊

网友:
我也是笔记本新手,还没怎么修过呢

网友:
还说是新手,太谦虚了
同意楼主:
3.0
AM2
同意楼主:

网友:
我的是触发掉电

网友:
没开启信号 为什么不直接飞一线算了从屏供电处飞下来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坏的很多

网友:
LZ 很专业呀 学习了

网友:
这应是一个通病

网友:
遇到过几次屏幕闪的,以为是屏的事情,更换无果 弄了半天才看到屏线有断线的 还望大家注意

网友:
我也遇到好机台类似的机器,G98的显卡被人做过,真不知道那些见,开机没显的是怎么来判断问题的,哎。同意LZ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能亮 说明问题出在屏线高压和屏上了
也有显卡不良导致外显正常 内显不显的啊!

网友:
小心谨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能亮 说明问题出在屏线高压和屏上了
一路LVDS 一路VGA 一路正常就代表另一路正常?

网友:
老实说这个故障花了多少时间,如果在20分钟以内,我认为不是新手了
同意楼主:
5.0
AM2
同意楼主:

网友:
学 习了,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心细 动过的东西是加以考虑的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啊 !

网友:
楼主非常的认真仔细,值得学习,维修要想做的下去,就得这样认认真真的

网友:
后来查资料得知这个电压,必需是主板检测到了屏才有输出
楼主什么质料

网友:
这机器屏线坏的多, 注意观察 可以减少维修时间!

网友:
CQ40的屏线问题绝对是通病。。

网友:
看来我还得买橡皮去,常丢橡皮。没橡皮就擦不好屏接口总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CQ -40的机器愿意屏线断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估计是磨怀的,显示屏一摆一摆的

网友:
嗯,
楼主不错嘛,要想成为笔记本维修高手,就要学会分析图纸,胆大心细!

网友:
做维修就需要楼主这种心境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啊?

网友:
我手上自己用的也是CQ40,但是我收来前是坏的,外接有,但是还真就是显卡,

网友:
HP 好些不都是显卡故障,,

网友:
学习了,以后注意

网友:
CQ系列的屏线是很容易坏的!!我店里都备了10多根

网友:
这种修过太多了,先外接是最好的

网友:
这是P沟道的,低电平才导通的!B极这么可能是高电平??

网友:
这机器INTEL的都断这线,而且都只断一根,就是屏的检测线!所以屏上什么都没有,修过几台了....

网友:
这机器不就屏线断的多点吗?

网友:
分析的很准确,基本功很扎实

网友:
挺细心的

网友:
还可以吧

网友(2015-11-12):
CQ40屏线也是一个通病吧,楼主的分析能力还是蛮强的

网友:
CQ40 系统屏线爱坏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排除,一班只加加焊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