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针T400跑3D,花屏。换主芯片无果

楼主(2012-05-23):
方针T400跑3D,花屏。换主芯片无果
显卡芯片芯片N10M-GE1-S (GT105M)。。
不跑3D没一点事情。。。
3DMARK一跑就花屏;
鲁大师压力测试,一跑,机器就死机了。过一会,就蓝屏,显卡报错。。
主芯片 在小苏那里买了个新的,装上去,一样

没办法了。赔了芯片;还没修好。。
请大家帮助
补充一下,温度不高,我测试了一下,65度以内

网友:
查过热量吗?

网友:
显存 内存 滤波 排阻

网友:
显存   供电       应该不会是排阻一类的问题

网友:
查查显卡天CPU供电是否正常,最好加两个电容试试先

网友:
只看看是不是显存有问题,再个就是这个机你跑3D会不会很烫,有条件的话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供电有无杂波!

网友:
上个星期我刚修了一台这样的问题,最后换了显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