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每次关机蓝屏!!!!

楼主(2012-05-23):
前一段换的新主板,WIN7安装版系统,最近每次关机都会出现蓝屏,代码是0×00000116 ,哪位高人能帮忙解决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这个代码是和显卡有关的,你用软件检测一下,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能能说下什么软件比较好??我比较小白,而且这是换的新板子,显卡都是改良过的啊

网友A:
先软件后硬件,还是先换几个系统版本试试吧

网友B:
换个内存试试看,在做个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件后硬件,还是先换几个系统版本试试吧

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内存试试看,在做个安装版的系统,,

多谢。我去试试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还是先换几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系统有问题,找个干净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