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460声卡问题

楼主(2012-05-23):
一台联想的G460,板号是LA-5751P,客户来时的故障是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拆开机后发现声卡芯片CX20671-11Z,取掉声卡芯片后用适配器能开机,能进入系统。买了五个声卡芯片回来后换上第一个,能正常开机,也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以为是修好了就装机测试,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KUGOU放歌的时候,放到一半就喇叭没有声音,外接音箱就有声音,重启也不行,关机再开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故障,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放歌的时候,放到一半就喇叭没有声音,外接音箱就有声音,外接音箱使用声音正常。我换过喇叭,重新XP系统,重新上联想的官方网站下载驱动安装也是一样故障。怀疑是XP系统问题,安装WIN7系统也是一样故障。已经换了四个声卡芯片,都是同样故障。请教一下各位大哥,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
猜测是声卡内置和外置切换电路的问题,具体没图纸没板也不太好分析,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最终结果,再换声卡IC搞定。令人蛋疼的翻新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