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060WD 分辨率只支持800*600,高了屏就显示不全。

楼主(2012-05-23):
联想 L2060WD 分辨率只支持800*600,高了屏就显示不全。
本来是闪屏故障,拆机都能听到灯脚吱吱响,故判断灯管虚焊。拆机确实如此,重新焊上。试试正常,装机后发现分辨率调到800*600,屏正常满屏,调到1024*768就一部分显示一部分黑,显示不全。调菜单调到恢复出厂设置仍然不行,郁闷中。还望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刷一下板上的程序吧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看看,遇到过其它屏,分辨率上不去是屏问题。

网友:
VGA线换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这是典型的DDC丢失所致,,看板型貌似是群创代工,不要乱刷,旧的保存好,上个新的上去刷PM的华邦的都行,先刷个通用的试试,不知道是多少寸的,不然我肯定能搞定它

网友:
漏看了,有个芯片少条腿,如果是24C02的话那恭喜了,正是DDC存储器,能补线就补,不能的话就从料板上拆把

网友:
这个图片并不是我的板子,我没拍照,在坛上看到一块一样的驱动板,就用了它的图片。还望大侠支招,

网友A:
如果是DDC的问题。

你先将分辨率打好1024*768。然后再接显示器试。这样就与DDC无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DDC的问题。

你先将分辨率打好1024*768。然后再接显示器试。这样就与DDC无关了。

谢谢老师傅,我等等试试。

网友:
如图 我看的也不太清楚 希望可以帮助下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傅,我等等试试。

按照你的方式试了试,还是老样子。是不是说不上DDC坏了。请教DDC师什么东东?

网友(点评):
是控制器

网友C:
像这问题我修的多了,需要准备ISP刷写器,和程序,一刷就好,零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问题我修的多了,需要准备ISP刷写器,和程序,一刷就好,零成本

你的意思是程序坏了,要刷程序。24C16

网友:
是的,但不是刷那个,是刷25存储器

网友:
是不是程序坏了

网友:
试试把24C16清空看看怎么样

网友:
直接刷吧

网友:
先刷一下 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