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2/648D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2-05-23):
SF2/648D开机不跑码。用1.7的cpu也不行,供电都有。  bios也刷过了。可就是不跑码。。求助。。。。急急急

网友:
注明下。。是清华同方的。

网友:
CPURST正常?正常的话就打一下AD线吧

网友:
有供电不一定跑马  跑不跑吗也不一定就是CPU那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