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小电源故障

楼主(2012-05-23):
FSP200-55SFX换了一个16V2200UF,两个分压电阻150K的和风扇。能开机,但带不动大负载,测量蓝线只有11.30V左右。其他的电压正常。不知怎么修的。要把电容都换了吗?

补充内容 (2012-5-29 09:28):
换了2个50V1UF后好用的,但是蓝线只有11.23V.

网友:
两个分压电阻?是大电容处的吗,带不动大负载把大电容也换了.

网友:
电源除了换电容之外也没什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