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2-05-23):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Aspire 4720的笔记本,客户送来说平平的掉在地上后就开不了机了,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0.56--0.6--0.99,然后掉电(此机器以前被人修过显卡,内置猫不翼而飞),再重新启动好几次,据说这款机器没有插猫的时候会反复的重启5次左右才会亮机,拆机裸板测试电流如上所述,不上独立显卡板,电流0.56--0.6变化,上显卡板0.56--0.6--0.99,拔掉内存还是跑这样的电流,看样子此机器连内存都没过。目测主板表面、外形无影损伤,测试各个单元电路的电压一切正常,现在维修陷入僵局,请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谢谢楼主 我也碰到了 一直搞不懂 看了楼主的才明白

网友:
掉了一下,就坏了,用不说,定是那里空焊了,
加焊显卡吧。

网友:
压住显卡或北桥能不能过?

网友:
应该是脱焊了,具体位置不好说,试着加焊北桥,顺便两个内存槽都试试看

网友:
掉电这种情况大的都是北桥虚焊所致,先加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此机器听说不上MODEL掉电的

网友:
先简单   bios看看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最好还是重做一下

网友A:
看电流很不好说,楼主可以测量CPU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了,,接诊断卡看是否开始跑码了,,测量各路总线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很不好说,楼主可以测量CPU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了,,接诊断卡看是否开始跑码了,,测量各路总线电压是 ...

此机器不飞线诊断卡可以跑码吗?

网友:
这种机型的我也遇到一台,没修好,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应该是脱焊引起的

网友B:
你这 cpu都没工作啊。  你那电流 没有跳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 cpu都没工作啊。  你那电流 没有跳变啊!

是的,CPU应该没工作哦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2014-05-31):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4720 重启5次才亮机    装个猫试试

网友:
此机器已经修复

网友:
这样描述的不是很准确 看有些信号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