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进水无3 5v待机

楼主(2012-05-23):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IBMT40,客户说是进水造成不能开机,拆机测量公共点有电,没3 5V 测1631  22pin没有主供电是断线,SHDN有5v,21pin有5v 输出,7pin 28pin控制信号为1.2V,而PMH4 43PIN有3.3V输出,TB62501  ,63 64pin也是1.2V.我想应该是被拉低了,把tb62503和max1631 换后故障依旧,然后查了一下图纸中间还有个10K电阻,换后接屏 亮机了。

网友:
不容易了,帮你顶上。如果有图有文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对的,1631把7~28的输入已经保护起来了,再接高压也没用的,还是另有原因你修好了?

网友A:
我是接1631主供电,因为他是进水腐蚀断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接1631主供电,因为他是进水腐蚀断线了。

哪果22PIN没有主供电16V,那么VL5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
SHDN应该是3V吧?只是一个高电平,此时没有5V的电压给上拉,你说对吧,LZ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果22PIN没有主供电16V,那么VL5是怎么产生的呢?

飞好22pin后,又开始查VL5V就有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