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投影仪点灯板,这是保险管吗?

楼主(2012-05-23):
如图,像是保险管,二极管档量不通,请教下这是什么管子,图片上的型号能知道它的参数吗?在板子上是标示为fw1,是保险管啊,但是我没见过啊

终于找到了!
陶瓷气体放电管是在放电间隙内充入适当的惰性气体介质。配以高活性的电子发射材料及放电引燃机构,通过贵金属焊料高温封接而成的一种特殊的金属陶瓷结构的气体放电器件。它可用于瞬间过电压防浪涌,也可用作点火。其高阻抗、低极间电容和高耐冲击电流是其它放电管所不具备的。当线路有瞬时过电压窜入时,放电管被击穿,阻抗迅速下降,几乎是短路状态。放电管将大电流通过线路接地或回路泄放,也将电压限制在低电位,从而保护了线路及设备。当过电压浪涌消失后,又迅速的恢复到≥10GΩ的高阻状态,保证线路的正常工作。

可能是高压二极管,或者是放电管,用模拟表测一下。

网友:
你没找到板位号吗,是以什么标示的,不就容易了

网友:
应该看板上标示的类型才好判断吧

网友:
应该不是管子,我猜想是电容(真的只是猜想)。好像是串在高压输出端的。

网友:
哇,这个东西真是少见,学习了

网友:
百分之七八十是保险管、、、、、

网友:
这个就是保险丝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注释正过来啊……这样看着太累了

网友:
陶瓷气体放电管是在放电间隙内充入适当的惰性气体介质。配以高活性的电子发射材料及放电引燃机构,通过贵金属焊料高温封接而成的一种特殊的金属陶瓷结构的气体放电器件。它可用于瞬间过电压防浪涌,也可用作点火。其高阻抗、低极间电容和高耐冲击电流是其它放电管所不具备的。当线路有瞬时过电压窜入时,放电管被击穿,阻抗迅速下降,几乎是短路状态。放电管将大电流通过线路接地或回路泄放,也将电压限制在低电位,从而保护了线路及设备。当过电压浪涌消失后,又迅速的恢复到≥10GΩ的高阻状态,保证线路的正常工作。

有点像稳压二极管的性质。。

网友:
学到新知识,

网友: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没做过电器维修的就少见!我 见多了

网友:
陶瓷气体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