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维修 一杂牌915主板无CPU供电的维修

楼主(2012-05-23):
一片杂牌915主板维修 最先的故障是上电保护 经检查分别是一路供电的上管和一路供电的下管短路,换场管后上电 故常依旧,然后测量场管驱动芯片(该芯片为BD- 实际型号是RT9605)发现有很多脚对地短路,怀疑芯片短路,找到同样芯片更换后 在上电不短路了 ,当时以为修好,将假负载装上测量各电压,总线,桥,内存电压正常 发现无CPU供电电压,测量下管G级有12V说明场管驱动芯片没工作。查资料,测量CPU电源主控制芯片(该芯片为AA-实际型号是RT8800)和RT9605的工作条件 都正常,怀疑主芯片坏 换主芯片后故障依旧,这下思路有点乱了 不知何从下手,后来仔细查看资料发现原来还有一个VID(CPU电压识别)的RT9401芯片,这是我知道我错在那里了,是自己对VID概念没搞清楚,原来原理是(当在总线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装上CPU后 CPU发出VID组合信号,到达RT9401的5.2.1.8.7脚由RT9401识别出当前CPU所需要的电压信号由3脚输出并发给主电源控制芯片 主电源芯片在控制后级电路工作,才能得到CPU供电。) 在次通电测量RT9401的3脚 发现为低电平,问题就在这里了 原来我一直以为3脚低电平是对的,找一RT9401芯片 更换后正常了。       以前修板子就会三板斧,什么原理都不懂 ,上了饼哥的课以后,发现真正意义上的修板不容易啊         第一次发帖   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继续努力。很好。

网友:
支持,鼓励新人啊!

网友:
分析的很好,我原来也修过这三块小集成块组成的CPU供电电路,也是按照楼主的推理方法修好的。

网友:
饼哥的徒弟就是不一样啊~好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