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关不了机

楼主(2012-05-23):
我有一个铭瑄主板是关不了机的     关机过后总线电压没有   别的电压都还在     CPU   南北桥    内存都有  就总线没有的    IO换过    BIOS刷过       绿线是直接到IO的   是铭瑄的主板     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     这主板是单桥的     桥应该没有可能吧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主板

网友:
cpu有供电,ATX电源没有关闭?建议还是根据时序查一下吧

网友:
可以开机不能关机吗。开机后系统也不能关机吗?按住开关键能不能关机????不行的话可能是桥的S5或S3没有信号或短线了。这些信号要图纸才能查的

这机器找图纸 应该没用的 呵呵
找图纸!

网友A:
直接强制短接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强制短接也不行

就是不能开机了,复位出来了没有,如果出来了,就加焊桥吧,不行就要换桥了。

网友:
可以开机的   有显示的     就是关不了机器     关了显示器黑了   但是电压都还在   只有总线电压没有了

网友:
查关机时序吧~~

网友B:
参考此图,就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此图,就可以修复

资料很好 值得收藏

网友:
开机有时序////还关机还有的???学习了...不过不怎么看得懂,应该也是查开机电路吗

网友:
估计是南桥或者IO的问题
换了IO加焊一下南桥不行的话换南桥吧

网友:
楼上的资料很好,我也收藏啦

网友:
关机时序看不太懂,具体测量哪些关键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