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上电 电流0.14A 3V5V没出来。维修方法

楼主(2012-05-23):
插上电流表0.14A。MAX1631发热,查MAX1631供电16V正常,控制信号正常,升压电路3V不正常。要5V才正常,外围电路芯片把LDU电压拉低为3V。查外围电路,查分组供电MAX1845轻微短路,更换即可。。。。。。。。。就这么简单。。。
芯片

网友:
这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