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问题求教

楼主(2012-05-23):
我的电脑之前是64位WIN7的-在进DOS时有一个全英文的选项默认后就没了系统,然后有呐个GHO文件也装不了呐WIN7系统了,由于GHO文件限制只能装了个32位的XP系统--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首先表示不知所云,其次如果是引导坏掉了推荐使用NTBOOTautofix v2.3.9,表示非常好用

网友:
楼主我是看得云里雾里的,如果你有PE系统的话先进PE看看磁盘分区情况,如果分区表损坏重建即可,再说明一点,GHOST是可以恢复64位系统的。

网友:
汗--就是以前的64位系统没了--再装以前呐个系统装不了,GHO文件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