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本子换NEC大电容

楼主(2012-05-23):
今天接了台东芝的本子,通病,地球人都知道,弄下来就不说了,弄上去是用BGA弄上去的。大家有其它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点评):
论坛上有不用拆机,就把键盘拆了就可以了,换6个330的,不用换NEC大电容

网友:
这个直接剪掉,然后并六个
至于用BGA?

可能更换的原装件。

网友:
可以用導線連接, 不過要粗一點的.

网友:
我是用6个电容并联上去的

网友:
以前重来没接过这样的机器  只是听说过   用风枪会不会把座子吹坏呀  好像只能用BGA吧  BGA 用多少度才不会破坏座子 ?

网友:
同求

网友:
这个NEC不好使,还是用用料板上的电容并比较好,这电容的容量是1200UF用4个330   就可以了,操作方便,成本低廉,,,

网友A:
这机子我下在电容用风筒的  上去用电铬铁的 而且从不用原电容 直接用330U的6个并上去 看图:

同意楼主

网友:
焊的挺漂亮 啊

网友:
用土炮  我试过

网友:
我都是用风枪吹下来的。。。。。。

网友:
现在的NEC都变超级通病了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大家不要喷我啊,我是这样搞的,NEC大电容中间是空的,用刀子从中间划开,一层一层地取掉,直到剩下四条焊带,然后把电容焊到四条焊带上

同意楼主
我们都是一样的做法

网友:
我也是用斜嘴钳直接把电容钳掉,很容易钳掉的
这个方法好,用850都要干好久
我基本上也是这样弄的 ,那东西要的温度太高很难焊下来,等板子变黄了都不一定拿下我 拿过一次 累死了

网友:
这个电容让人感谢 我们多了一碗饭

网友:
基本上都是并6个电容就可以了,不知道楼上怎么焊的那么整齐的,

网友:
用普通的电容也可以呀,谢谢大家!

网友:
我还为这个NEC是什么密密武器

网友:
你缺心眼啊,降低成本不行么

网友:
容易虚焊

网友B:
堆锡 用风枪取 还原型号或 并6个电容330 都试过

网友:
并6个330的也不好焊,PBC的接地面积大散热快,最好用风枪和烙铁一起用才焊得整齐!

网友:
下次我也 不费力的取焊带了

网友:
330电容4个完全可以搞定

网友:
哇。。。。那么牛逼呢????

网友:
CPU座旁边补两个就行了。原来的不用动。

网友:
反面,CPU座旁边有2个电容是空的,直接加2个470的电容就OK,即美观有快速

网友:
其实不需要六个330的电容、四个330的足够了

网友:
这个机子已经修过很多台了 用风枪和加热器 就可以了

网友:
唉,前两天修一个宏基的机器,也有一个NEC的电容,用的是4个330的大电容并的,效果还不错哦!!!!!!!

网友:
对的 用4个330的电容就可以

网友:
不过客户看着用刀子割,好像有点不专业

网友:
哈哈,原来用六个330的就可以解决啊!

网友:
这个电容让人感谢 我们多了一碗饭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我下在电容用风筒的  上去用电铬铁的 而且从不用原电容 直接用330U的6个并上去 看图:

同意楼主,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加6个 330的电容不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