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C_SKIP满足什么调教后才正常。

楼主(2012-05-24):
版号U41SA     型号方正R621G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可以用,切单独使用电池也可以。唯独用适配器不行,或者插上很久后才可以用。
插适配器后待机0.04 不正常。。
插适配器时间长后可以变为0.01正常
拆机查图纸  EC_SKIP 为低电平 才815LN才会在PWM状态下.

后测EC_SKIP 为2.4V左右 正常状态下 EC_SKIP 用示波器测试为0V--这样PWM工作正常。待机恢复到0.01

现在想问一下。影响EC_SKIP 电压会有哪些条件?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加焊一下 电池充放电芯片就OK了

网友:
重要检查保护隔离电路。芯片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