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05-24):
时钟信号  复位信号  对地阻值都正常检测卡不显示号码

网友:
什么牌子 型号这问题查下电压

网友:
七彩虹G41小板集成显卡

网友:
所有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BIOS烧个吧

网友:
只说对地阻值正常有什么用?有没有时钟、复位出来 ?都没就查供电

网友:
你的复位是指cpu的吗

网友:
要供电正常 才行的

网友:
最主要是要看供电

网友:
供电  复位  都正常

网友A:
看看北桥供电有没

网友B:
CPUrst#有了吗? BIOS 刷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北桥供电有没

有北桥供电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rst#有了吗? BIOS 刷过吗?

BIOS没刷 一会刷下看看

网友:
烧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还了2个都不好使,找人刷下BIOS试试

网友:
什么都正常的板不跑码,先BIOS 后桥

网友:
先看看各大供电部分正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