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不加电 二修机

楼主(2012-05-24):
接收一台朋友介绍过来的客户送修HP 4411S不加电不开机  一般修之前都会问一下客户坏之前后的情况 以便参考 说是进了液体 于是拆机  发现此机已经被拆过了 于是问客户是不是已经外面修过了 客户说让熟人查了查   打开主板一看 进液位置CPU下部供电管理芯片位置还有痕迹  但主板EC  时钟 网卡芯片都被干过了 汗啊!

真搞不懂了 进液的位置都没有清洁处理检查过 就直接动EC芯片??? 于是把CPU管理芯片进液清洁干净,并检查了一下没有短路 插电0.15待机不正常 并自动加电到0.30几秒后掉电再重复  明显待机不对 但3.3 5V待机电压都出来了 于是直接更换EC芯片  插电0.02待机 再自动加电到0.3几秒后掉电重启  看样子待机是正常了 因为之前CPU管理芯片进过液 所以怀疑CPU是不是供电正常  一查有0.9V左右 正常好象是1.1V这样 于是把前一位动过的时钟芯片也给换了  结果插电0.02 自动加电开机 一路上扬 几次跳变后LOGO出来  接上硬盘进系统OK   因为网卡芯片被动过 所以检查一下网卡  发现没找到网卡  晕 看样子又是前一位维修者弄的  于是关机一测网卡短路了 并把一个供电管子也烧了  于是全更换掉  再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回过头想想 这本本其实之前只是轻微的进液 可能做个清洁处理就好了  但前一位维修者不知道为什么去动EC 时钟 网卡芯片 而且不但没弄好把芯片都搞坏了 焊油满主板都是 真是修出来的问题

所以修之前还是千万先检查仔细很重要!

二修的板子,什么神奇的故障都有可能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很细心的呀

网友:
看来前面的维修者的技术不行啊

网友:
都是边学边修的我估计

网友:
上家是打酱油啊  现在 是人是鬼都敢开维修店了

网友:
额、、确实有点 不过我不明白他干网卡干嘛?就因为自动触发?

网友:
问题想的复杂了,注意细节,注意操作流程

网友:
看来前面一位又是修着玩玩的,小问题复杂化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CPU供电0.9就算不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