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79mvl-b2桥有两大点的电容阻值为0欧,不知道是什么问 ...
mcp79mvl-b2桥有两大点的电容阻值为0欧,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5-24):
mcp79mvl-b2桥有两大点的电容阻值为0欧,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现过桥,桥周围的电容也没有短路,大电感都没有短路,焊盆也没有掉漆,请大师指点?
问题

网友:
机器是啥状态

网友:
我也遇到了 这个桥的上面的大电容是3欧 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有没有知道呀 我的是华硕K40IE 短路19V短路 后来换了电源芯片 DJ-BM总是烧 不知道是不是 MCP79D-B2这个桥引起的

网友:
楼主那个0欧明显是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