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五个四角芯片,那个有程序、

楼主(2012-05-24):
联想,l195wa 故障,不加信号线正常,加信号线,提示;节电模式。
不用考虑当然是程序的事情啦,就直接刷程序,结果一看六个芯片,晕了,不知道改刷写那个了。
第一个,24c02wp
第二个,同上
的三个,25lv010
第四个,24c04
第五个,24b04
请问,这几个芯片各个都是什么作用,有时候我去了当中的一个芯片,还照常能亮,显示正常。

还是上个图好一些

网友:
25lv010
这个芯片有主程序

网友:
25芯片是主程序,24芯片是用户数据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路故障。比如HS,VS信号十分正常

网友:
估计你这机器是双接口DVI+VGA,如果两接口都不显示,就刷25程序芯片就行。如果不行就考虑主芯片以及外围电路,不用考虑24芯片的问题。24芯片程序不可能同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