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ONY DSLR A350 开机即显示:相机错误

楼主(2012-05-24):
求解:SONY DSLR A350 开机即显示:相机错误。注意,是开机就马上显示相机错误,机器一开始拿来时,反光板也弹不出来,是合起来的,经查图纸,发现IC3401旁边的F3401不通,拆了一个O欧的电阻代换,上电池开机,反光板有动作了,现在已能弹出来。但还是相机错误。现恳请各位师傅,有经验者指点迷津,在此先谢过了。还有再请教几个小白知识:1,单反相机上电池不拨开机键,一上电是不是都有个自检的过程,就是反光板会有动作,快门是不是也会有动作?2,单反的快门用什么方法来判断它的好坏?我现怀疑我这机器是不是在上电池时就自检反光板和快门,现在反光板有反应,那么是否就说明剩下就是快门的机械故障或驱动电路的问题而不能通过上电自检,所以一开机显示屏就显相机错误呢?

网友:
刀哥还未睡醒,昨晚是不是又泡MM去了,顶起来,让大神看下。

网友:
用电流检测法看有无短路,查看镜头部分有无卡死,重点检查开机电路和CPU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下的速速来解答.

网友:
报错的内容是什么啊?

网友:
开机时快门和反光板是没有复位动作的   M档调B门可以看反光板和快门工作正常不    开机的时候机身防抖会工作的 看看开机时机身振的厉害不.要是厉害防抖的问题大些 要是摔坏的这个坏的比较多.   要有帮忙支持一下 给点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