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XH-GJ15L2 数据

楼主(2012-05-24):
型号如题,故障现象是开机初可以显示,亮度什么的都正常,进桌面就黑屏了,分析灯管盒高压板都应该没有问题,按键也无漏电现象,驱动板的主要电压也没有明显不对的地方,怀疑是MCU程序出问题了,我网上搜索了2种,都不可以,刷新数据后指示灯常亮黄色,按键全部失效,屏幕什么时候也不显示,确定程序刷错了。机器MCU版本号是:56A1125-61-L VER : 2,我第一个刷的程序不是这个版本,好像是4键的,而我的机器是5键的,按键在下方,第二个版本说明是56A1125-61-L,网站上有好多的数据列表,刷新后和第一个数据的现象一样。将机器自带的MCU放入编程器以后,ISP不能开启,估计是MCU已经损坏了,由此更加判定这个机器是MCU的问题了。请热心的同行给我传一个数据,先谢谢了。

网友:
我这有个L4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你试试吧。

AOC产联想LXH-GJ15L4(56L1125-139)(AUM150XN05)试.rar

网友:
那个网你找到的,可以给我吗?

网友:
找到一个。你试试这个

联想15寸(LXH-GL15L2).rar

网友:
实在感谢幽灵宫主!不管好不好用,我都试验下,谢谢!我找的数据网站是http://www.go-gddq.com/html/s598/defaultp3.htm,不过我的机器不能用。

网友:
我直接买了一只芯片,换上去就好了,谢谢楼上几位的帮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