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510机子开机没有反应

楼主(2012-05-24):
昨天有一个客户,拿来一个惠普510的机子,开机没有反应,只是电源指示灯在亮,风扇没有转,其他的都没有工作,,屏幕也没有量,,我拆下来修主板,,我看了很多遍,,没有问题,,我装机一试好了,,,不一会。又有问题了,还是老问题,,,请求帮忙

网友:
开关 有问题

网友:
你在说什么?

网友:
HP 510系统供电芯片容易出问题。主要查看3v5v供电。

网友:
你说的 太笼统了   叫我们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搞半天都没明白你说的什么。看能看出问题?动手量喔。

网友:
请问楼主什么叫看了一下没问题?  修机难道都是看出来的啊 我咋没发现呢  难道楼主练就了火眼金星 哈哈

网友:
都没搞懂你在说什么啊,,,,

网友:
你用看就可以知道有没有问题?
那我的万用表,示波器都只是装饰用的了
有没有问题测才知道

网友:
你是在练习拆装机吗  电路上面的东西没说  没法给你思路

网友:
是不是时亮机时不亮机啊

网友:
HP510的机子,最多问题就是3 5V这个电路的,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3 5V芯片虚焊通病吗?

网友:
先裸板点一下看看呢·~会不会是外设有问题呢

网友:
只上主板试试

网友:
看半天也没明白说些什么

网友:
打酱油了,都不知到你在说什么

网友:
估计楼主是个客户,不想去外面修,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