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商禧T657一体机,自带屏不亮。求思路

楼主(2012-05-24):
接一台神舟(国产中的战斗机)一体机。19V输入的。开机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拆机。发现主板3.3V线圈烧糊。换之。再开机。外接能显示自带屏不显(也不是暗屏),量屏38-40脚有19V电压,35,36几乎无电压。怀疑没有信号开启。求思路!!!

网友(点评):
3.3V可能是供屏上电路的,这一路可能有过流的支路

网友:
那你飞个信号给他就行了,有可能屏坏了,把外接改到内置里面去,这个要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
屏的保险有没有烧掉啊

网友:
补充一下。我换了一块屏也没背光

网友:
找背光开启型号 !

网友:
你要是不会就要看一下VGA电路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