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馋于新出的CF360T,自己动手把CF360增加了混风设计,算是免费升级了吧!

楼主(2012-05-24):
最近看到基地的CF360T,新增了不少优点,跟我以前买的CF360,除了触摸人机对话接口方面,关键点是发现新出的360T上风嘴多了个混风设计,老款的CF360上风嘴四周温度不平衡的问题可能在CF360T上改善了不少,因身边没CF360T,没法体验。于是自己动手制作了这个混风DIY!发挥DIY的乐趣,有老款的CF360兄弟可以参考讨论制作。

这是新出多了混风设计的CF360T上风嘴

这个是三星显示器内扣高压板的铁片,修过的就不用我解释了...

也可以自己找别的薄一点的金属片,不要太厚,厚了不好剪。剪个圆形出来

最后调整成叶片的样子

最后卡到上风嘴的效果

如果卡的不够紧可以弄极少量耐高温的AB胶点住(防止以后不好清除)
整个DIY过程就制作完毕,这个叶片式的混风设计,利用干扰风速线路达到混合的目的,使出风口四周温度更平衡,减低温差而爆桥裂核的机会。跟螺旋风风枪一样的道理。
此贴纯粹是DIY爱好而发,若版主觉得此贴不妥,敬请删除此贴。

同意楼主: 3.1 反对楼主: 0.0
放块叶片就能正常转动吗?

网友:
lz厉害啊,动手能力很强啊,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没有专业的测试设备,只是感觉四周温度应该平衡些了,还需要多做几块桥试试。目前做一般的芯片倒是没失败过。

网友:
支持LZ,有创新,自己动手做的感觉有一种成就感,最后问下效果怎么样

网友:
是不是跟8250风枪口一个原理?

网友(点评):
螺旋风原理

网友:
我开始以为还要加个滚轮让扇叶转起来呢

网友(点评):
呵呵!图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
有没有到淘宝去搜一下,有没有相近的风扇呢?感觉你自己做的这个,平衡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这可不能用塑料做哦!高温环境呢!

网友:
类似于旋转风枪的风嘴

网友:
不平衡的话  会有很大的震动  感觉发麻

网友:
你可能还没成功吧?放块叶片就能正常转动吗?

网友(点评):
什么时候说了叶片要转到啊?!叶片是固定式的,只是让风的路线跟着叶片设计改变而达到旋转混合。用过螺旋风风枪的就知道。

网友:
唉,楼上几位朋友有的可能误解了!叶片根本不需要转动的,是固定式卡在出风口的,还有就是不能用塑料风扇做的,两百多度的高温啊!想都想得到嘛...为什么有的人一下子就看懂了,有的人偏偏会误解呢?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网友:
不是转动的效果不好,我也这样试过叶子会掉下来,我最终是采用2个滚轴做的,效果不错。

网友:
支持楼主。360T的好像是铸a造的。很piao亮。你找他们买一个撒

网友(点评):
这个......人家肯定不会单卖的......不然谁来买新一代啊...

网友:
我顶你们个肺....我说“你llianxitamengoumaiyige” 中文,说我有不良字符。。网管啊,我顶你个肺

网友(点评):
联系 购买 这样的字可能被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