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秒杀。

楼主(2012-05-24):
    故障现象
按开关键后,开机灯亮, 别的没反应。
   板号.  不知道.  (根本就懒得看)
  直接拆机.    (老机器 拆的有点复杂)
  裸板, 测试.
  先各大电感.
     测到CPU 供电是   阻值为0啊。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把所有关键点都测了遍。
   发现只有 CPU供电 有问题。,
  很好  八成管子烧了。
   这个板为 2相供电,。  单芯片
  双上 双下。
  测第一路供电 上管OK  下管 D S级  通了。
测第二路供电  上管OK 下管 S. D .G 全通。
  不用说 问题在这边啦。
   立马开动。 拆了二路供电下管。
OK了  阻值回复正常。
  上机测试、OK  亮机。
  最后还是为了保险起见  把那俩上管也给换了。

网友:
呵呵,就好像捡钱一样哦,

网友:
呵呵,这好像很简单吧

网友:
说得简单啊,你没遇到那种难的吧,呵呵

网友:
这样修短路  都好像很简单啊

网友:
不管是困难 还是简单 细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