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池问题引发的故障特点

楼主(2012-05-24):
       主板电池是给biosRAM供电的唯唯一的能源。
电池损坏了机器就无法正常工作了。故障表现为:1.开机半途停止。(用户只能点F1键继续开机)。这样的故障一般是电池内阻增大造成。只有更换电池才能排除故障。2.包括上述第一种故障现象外。开机还会听到机器的异常响声。仔细辨别异响部位。如果是CPU风扇异响。那就是电池引起的异响。这时测试电池的电压为0(和内阻没关系)电池失效。这种故障只有更换电池可以排除。3.开机无动作或开机就死机。这时首先要检查电池了。这时量电池电压为0测试电阻接近0.这是电池短路的故障表现。只有更换电池可以排除故障。4。如第一种故障。老是修不好。更换电池又能正常使用的。这时要检查电池存电电路。这种故障其实不是电池损坏了,而是电池存电电路损坏。需要有专业的芯片级的动手能力,才能排除故障。
     谢谢!!!

网友:
电池没电有这么多问题啊,学习了,下次一定先查电池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总结的还不错!

网友:
哦,电池的影响,学习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 挺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嗯不错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还有这么一说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