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 123M显卡花屏,求助

楼主(2012-05-24):
请高手帮忙看看,是哪个颗粒坏的,显卡是花屏,现在GPU没有加焊

网友:
先加焊下吧,不行吧前面几个显存换下

网友:
555

网友:
显存和内存是眼的只要公用就不会去用后面的,没进系统部耗显存的

了解

网友:
换显卡把,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排除其他问题,在来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将3 4换了吧

网友:
     对哦    会不会是内存跟显存啊    再不的话就是GPU了

网友:
我现在再修一台 NX6120 靠  不过内存   什么都换过了  北桥也干过了   就是不行

网友:
开始是进水的   搞好开机  又不过内存

网友:
就差刷BIOSL了   没刷  感觉跟他没关系

网友:
大家给给意见    小弟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大片的显卡加焊好的没小片的多      修着没劲      现在板卡太便宜

网友A:
看不清显存型号啊,,,估计是三星的满天星,,,如果是就不用焊了。。。越焊越严重,,直接换

网友:
  没毕要修了,显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显存型号啊,,,估计是三星的满天星,,,如果是就不用焊了。。。越焊越严重,,直接换

是三星的,原来的是637现在用631芯片,正在换...

网友:
先加查供电,再加焊gpu,最后再用r.s.t查显存颗粒,换显存很麻烦的

真2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三星满天星啦,一加焊就变得更严重了,把显存全换即可修复!

网友:
我也遇到几块这样的,不加焊以为是GPU问题,一加焊就花的很严重,感觉明显的显存坏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把显卡换了换了

网友:
应该先加焊一下

网友:
显卡先搞下

网友:
先加焊GPU在说

网友:
先加焊一下GPU上面的左右角

网友:
不是BC1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