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81w 一亮一灭

楼主(2012-05-24):
开个10分钟左右就会这样   不是灯管   该过高压    跳的时候开关不跳       会不会是程序问题?

网友(点评):
开关不跳,一般是高压板坏,逻辑驱动板坏有时也这样

网友:
开关你检查了没有

网友:
跳的时候电压稳定 吗?

网友:
电源板电压     驱动板开关高压信号

网友:
跳的时候你检查下驱动板的供电够不。

网友:
屏幕一亮一灭现象就是电源电压不稳!1.虚焊;2.电解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灯管跳的时候 开关正常的

我指的是开关电压

网友:
是程序问题

网友(2012-07-13):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正在求解当中,哪位大侠能指导下呢?

网友:
换掉C5707或者5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