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M190A1显示器,白屏维修经过

楼主(2012-05-24):
废话少说,只谈经验。
故障现象:白屏,带点灰色。(带色起码保险没断)
检查:保险正常,2.5V稳压管电压正常。VAA1只有4.几伏,说明升压电路没工作,肯定不正常。测量无明显短路。
更换升压8脚IC 5138无效,怀疑外围贴片电路不正常,测试贴片电阻没发现异常。索性把外围贴片电容全换,还是不行。难道是主芯片出问题?主芯片坏也不至于造成不升压吧!又检查了VGH,VGL,VCOM电路无明显异常。难道是6脚电压变换IC坏了?不多想换了再说。无信号出现了。联机烤一小时一切正常。此屏故障率还是挺高的。已经修好过几块,有主芯片坏的有电容短路的有稳压IC坏的。
图上红圈的是故障点

网友:
楼主如果能把“8脚IC跟6脚电压变换IC”的原理和作用说出来,那你这文章就更加精彩了!

网友:
楼主一定要联机烤一小时才一切正常吗?

网友:
干的不错 很好的列子

网友:
wen110jian -5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很给力的啊

很给你啊

网友:
是二极管??

网友:
是什么元件,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

网友:
一看符号就知道是二极管

网友:
不错,积累修液晶屏的经验。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记下,

网友:
这样烧效果最明显,是个小场管吧

网友:
   [/学习了。。b]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学习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技术是慢慢学习来的。。

网友:
那个原件哪儿能买到

zz2
如果你需要很多的话,淘宝上很多很多!

网友:
有代换的管子吗?